ucos 就两个任务运行不正常

楼主(2012-09-17):
初学UCOS  加入了信号量   不正常现象:能通过按键发送信号量进入任务2,但只能执行一次,程序停止        按下t=3那个键后 程序也会停止了    求帮忙 谢谢

//任务1
//灯信号量控制DS0的亮灭.
void TaskLed(void *pdata)
{

INT8U err;
while(1)
{
  OSSemPend(Sem, 0, &err);
  LED0=!LED0;
  OSTimeDlyHMSM(0,0,0,500);
}
}
//任务2
//按键.
void TaskLed1(void *pdata)
{
u8 t=0;

while(1)
{
  LED1=!LED1;
  t=KEY_Scan();//得到键值

   switch(t)
   {
    case 1:
     OSSemPost(Sem);
     break;
    case 2:
//
     break;
    case 3:

     LED1=!LED1;
     break;
   }

  OSTimeDlyHMSM(0,0,0,400);
}
}

网友A:
为什么没有调用 OSSemPost()?

网友:
把  OSTimeDlyHMSM(0,0,0,400); 放在while循环的开头试试

网友B:
信号量Sem初始化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