费解的stm32 晶振不起振求助

楼主(2012-09-17):
各位好:
    我设计了一块板子,有两块stm32f103的芯片,分为主从。启动电路是一样的,晶振部分如下图。我一共做了5快板。第一块板完全正常,后来想多焊接几块一块测试。结果剩下的4块全部主CPU晶振不起振。从CPU正常。我采取的措施有:
   1,更换CPU,没解决。而且4块板主CPU 都不行,从CPU 都行,也证明了CPU应该没问题。
   2,33p电容更换,并且又换了22p的试,也不解决,更换或取消匹配电阻也不行。
   3,测量电路全是通的。
   4,查看原理图及PCB走线,原理没问题,晶振周边也没有走线、过孔等等可能会影响起震的东西。
    5,将从CPU的晶振引脚直接飞线到主CPU的晶振上,这时晶振起震,距离远的从CPU 可以工作,可是主CPU 还是不工作。
     6,焊接一块新板子,除了电源、CPU、晶振相关的其余都不焊接,也不行。
现在我已经无奈了,谁有主意帮帮忙,我现在有点担心存放时受到什么影响坏了,要不然不会我第一块没事,其余的全不行,可是万用表测量全是通路,也没发现和谁短路,又费解了。

网友A:
这个是经典问题了,,论坛里可以搜点资料。。。N多人遇到过的

楼主:
到时看见了一些人问,但是没看见解决的方法,还在网站上找,谁有连接发一个

楼主:
还看到有人说和程序有关系,我现在主、从CPU全都没有程序,新的芯片。从的起震,主的不行

楼主:
以前都没注意,看到有人说外部晶振是内部使能的。我没有烧程序,为什么从的起震,主的不起振,而且为什么我的主CPU烧不进去程序

网友B:
以前都没注意,看到有人说外部晶振是内部使能的。我没有烧程序,为什么从的起震,主的不起振,而且为什么我的主CPU烧不进去程序
引用 楼主:

STM32外部HSE默认是关闭的,需要软件启动。

主的不起振是正常的,从的起振是比较奇怪的。

烧不进去程序,原因很多,需要查各种原因:
芯片问题?
JTAG接口问题?
烧写器问题?
等等

网友C:
会不会是Vbat脚的问题啊

网友D:
确保焊接没问题?

楼主:
焊接反复确认过,没问题。Vbat脚主的接电池了,从的空脚。我把主的电磁拿下去也一样。我在接到vcc上试试,还有别的方法验证吗?

网友E:
1 确保芯片所有的电源和地脚都已经连接
2 主时钟不起振是正常的,上电默认的是内部时钟,外晶振需要代码使能
3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代码烧录不进去的问题,是什么现象?

网友F:
stm32的外部晶体在配置后才会起振。哪个不加程序能起振的是旧片。

网友G:
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晶振不起振的问题,后来发现是第一次焊板子结束后,电容放错对应的格子了,导致取出来的以为是33pF的电容,其实是10uF的。。。。尤其是贴片的电容,不好分辨。。。

网友H(2013-03-20):
也遇到了,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以前都没注意,看到有人说外部晶振是内部使能的。我没有烧程序,为什么从的起震,主的不起振,而且为什么我 ...

你的从机真强大...

网友J(2013-12-21):
楼主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了,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网友K:
STM32的HSE没听说起振困难。。。。
如果程序没问题,你要检查电路或布局了。。。。

网友L:
我前几天也是遇到不起振了  结果发现是程序整错了……

网友M:
这个  可能原因   还是比较多的   楼主   可以查一查   看看   会不会是电路的问题   然后   在看看  是不是   单片机内部的主从问题   是否设置错误了   这个  也要检查一下

网友N:
1. STM32f103有内部晶振。刚刚上电时,所有Clock都是源于内部晶振,所以当片内没有程序或内部程序没有使能外部晶振时,外部晶振是不会起振的。
2. STM32f103有内部复位电路,只有当检测到外部电压大于电压阀值时才会启动。因为需要检测外部电压,所以模拟Ref/VDDA/VSSA不能开路,做实验是可以将Ref/VDDA与3.3V链接,VSSA与GND链接。
3. 串口连接时,要记得正确配置好Boot0和Boot1引脚的电平。
4. Jlink链接时,要注意是JTAG模式还是SWD模式。(一般5个脚的,包含3.3V和GND的是SWD模式;引脚多的是JTAG模式。

怀疑问题很可能出在第二点。

网友O:
建议你检查电路,一般一次未烧写程序的STM32晶振是不起振的,如果已经烧写了程序不起振的话检查你程序是否已经运行了。检测BOOT0与BOOT1引起的电压。

网友P:
我也遇到过,我当时的问题是晶体布线不佳,还有就是电源供电电流过小造成的

网友Q(2014-09-09):
STM32f103有内部复位电路,只有当检测到外部电压大于电压阀值时才会启动。因为需要检测外部电压,所以模拟Ref/VDDA/VSSA不能开路,做实验是可以将Ref/VDDA与3.3V链接,VSSA与GND链接。

网友R(2015-01-28):
都是寄生电容惹的祸

网友S(2015-03-25):
楼主你解决了吗。我的是stm32F4系列的,焊了两块就是不起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烧写了程序依然不起振,不知道怎么怎么办了。swd仿真也可以。就是外部8M晶振不起振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S:
楼主你解决了吗。我的是stm32F4系列的,焊了两块就是不起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烧写了程序依然不起振,不知 ...

配置问题吧。

网友U:
此贴已沉

网友V(2015-09-02):
我也遇到了stm32晶振不起振的情况,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仍是这样的问题。执行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之后仿真器观察寄存器hserdy位一直不能置1,示波器观察osc out输出持续为高电平而没有振荡波

网友W:
我的第一个STM32项目板子就遇到这个情况,后来发现是VSSA需要接地,ST的晶振电路的供电放到模拟部分了。

网友X:
需要代码配置的,用示波器看下也行

网友V:
引用 网友W:
我的第一个STM32项目板子就遇到这个情况,后来发现是VSSA需要接地,ST的晶振电路的供电放到模拟部分了。 ...

64pin的不是默认到电源和地吗

网友Y:
晶振出过一次问题,最后发现是硬件没焊好用STM32库函数的话,SystemInit()函数会开启HSE

网友V:
引用 网友Y:
晶振出过一次问题,最后发现是硬件没焊好用STM32库函数的话,SystemInit()函数会开启HSE ...

这就是我们板子现在的问题所在

网友V:
引用 网友X:
需要代码配置的,用示波器看下也行

一个很简单的故障,只是因为误把有源晶振当成无源晶振来使用了。。。

网友X:
引用 网友V:
一个很简单的故障,只是因为误把有源晶振当成无源晶振来使用了。。。

:loveliness:原来如此!

网友Z(2015-10-14):
说说我遇到的晶振不起振解决办法,希望有所帮助,我同样的板子20块,其中只有一块的RTC不起振,本来接的是15pF电容,在过程中试过了好多电容和电阻组合方式,有效的是:8pF,1M电阻但是这个时钟的频率是不正常的。10pF换成这个就正常了没有并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