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才能使148.5M分频到3.072M

楼主(2012-09-17):
我用的是SPARTAN3,请问怎么才能使148.5M分频得到3.072M。

网友A:
可以分,我前两天才回答过这个问题,是你吗?这个是SDI里面的是吧?
148.5/3.072=125*99/256
3.072=148.5*256/(125*99)=148.5*(32/25)*(32/11)/45
所以,这个方法是,使用两个DCM,分别做32/25和32/11,然后再软件分频45

网友B:
用DCM可能可以实现,但是毕竟实际应用中,DCM这类资源非常宝贵,往往在选型是可能就已经想好了用途了。为一个3.072就用2个,有时候实际中没办法用。
3.072M的时钟频率较低,且实际应用中对其占空比的要求是很低的,可以用计数分频来做。大致思路如下:
用27M分得3.072M:27/3.072=8.7890625,介于8和9之间。可以做一个模8计数器和一个模9计数器,在二者之间切换,用另一个计数器控制好模8和模9计数器切换的时刻即可。
同理,74.25M或74.25/1.001M分得3.072也是,介于24和25之间,在模24和模25计数器之间切换。
我看过别人的代码,大体思路就是上边这样的,有点扩频的意思。实际应用中,工作非常稳定,可见其精度也是够用的。因为是别人的代码,细节我就不过多涉及了。

网友B:
上边这个思路用在对3.072时钟要求不高的场合。毕竟,音频这东西,只要把一帧内的样点均匀打散在一帧时间内就可以了,并不一定要那么严格的50%占空比。
如果有需要精度较高的,如果片内DCM资源确实富余(可能这种情况不多,即使有还可能对整体时钟系统稳定性有影响),也可以考虑使用片外PLL,许多厂家都有。

网友C:
用DCM可能能解决148.5M的情况,但是:
1、如果需要用148.5/1.001MHz得到3.072就麻烦了。(做广电的应该都明白这个1.001是什么意思。除非你的东西不需要支持这些制式)
2、何况还浪费宝贵的DCM资源,对布线可能也有影响。

实际上,3.072M很低,计数分频完全够用。148.5/3.072=48.33984375介于48和49之间。
1、做一个模48和一个模49的计数器,在二者之间切换即可。只要总的周期数够数目就可以了。3.072的时钟很低,完全可以符合要求。
用148.5/1.001MHz得到3.072MHz也是相同的思路。不过,还是建议把时钟二分频为74.25M或74.25/1.001M后再做。

2、或者片外加一个ICS662,FPGA输出74.25MHz或74.175MHz,只需一根控制线来控制ICS662来适应,得到12.288MHz,再四分频得到3.072MHz。

网友D:
“做广电的应该都明白这个1.001是什么意思”。
我不明白,请教这个1.001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C:
3L的语言好眼熟。。。;P

网友C:
简言之,1.001的问题,是由模拟时代的NTSC制来的,NTSC的帧频是29.97Hz,也就是30/1.001。后来发展,模拟到数字,标清到高清,使用NTSC制的地区为了保持设备和素材的兼容性,都采用了29.97Hz的帧频。

后续的高清制式的时钟也就有了1.001的问题,如下表所列。

具体的细节,可以参考SMPTE的标准。关于NTSC的帧频(以及相关的行、场频率)的计算公式,在SMPTE-170中有详细描述。一些介绍电视原理的书中应该也有描述。
国内是PAL制及其延续,帧频25,没有1.001的问题。

即使设备不卖到NTSC制的国家和地区,可竞争对手的产品也是兼容这些的,只兼容PAL制的在宣传上也没优势。

网友E:
设计个小数点的分频器就行了!

网友F:
多谢分享!学习了

8# sleepybear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楼楼好厉害~ 学习到了呢

网友G:
:lol我也是学习学习哈

网友H:
这么麻烦干嘛。
count <=count+32'h54bbc10;
assign clkout =count[31];
不就行了吗?

占空比不固定?
能说一下您的思路吗?32'h54bbc1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谢谢

网友I:
试试先倍频148.5M,再用逻辑分频到3.072M。精度会搞一些。

网友J:
长知识了 嘿嘿

网友K(2013-01-18):
这一块还是使用分频的思想实现   呵呵   楼主很强大  呵呵   顶一个   呵呵

网友L(2013-02-20):
引用 网友H:
这么麻烦干嘛。
count

能说一下您的思路吗?
32'h54bbc10是怎么得出来的?
谢谢~

网友K:
学习一下   谢谢了  呵呵   很有用   谢谢了  呵呵

网友M:
原来是这样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