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在Proteus7.5中仿真如何设置

楼主(2012-09-17):
MSP430在Proteus7.5中仿真该如何设置?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刚接触啊

网友B:
把原理图画好,把HEX等程序文件导入进去就可以仿真,我PIC就这么做的,具体可以找找应用文档

网友C:
这个和仿真其他的单片机一样的啊!先把图画好!把编译好的MSP430的二进制程序文件准备好,在proteus的原理图中双击MSP430单片机,再在Program File一栏中找到你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,再点OK,就可以仿真了!

网友D:
楼上说的有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