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 的帮助文档那里可以下载呢?

楼主(2012-09-17):
打开官方的http://quartushelp.altera.com/current/
直接是在线文档。。
不知道怎么下载
求猴哥指导一下啊。

楼主:
因为使用quartus的时候经常出现erros
所以想找一个help文档
但是不知道在哪找
纠结额。

网友A:
这个真不知道啊。

楼主:
come on
其他大婶。

网友B:
看看安装软件下某些文件架呢,如doc这些啊
xilinx的ISE的帮助文档就在其安装路径下的一个文件架中,呵呵,相信altera 也会有
:lol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箭头指向error,右键help即可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C:
altera的官网资料非常全~
比很多其他IC生产商都做的好~
仔细看看肯定有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