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本人要焊接一个MAX232CSE芯片

楼主(2012-09-17):
但是芯片上没有缺口也没有表示管脚1的点,只有一条白色的横线,请问怎么分辨那个是管脚1.

网友A:
横线对应1脚和最后一脚,逆时针,你懂的。

楼主:
也就是说横线在上,左边1右边16?

网友B:
也就是说横线在上,左边1右边16?
引用 楼主:

正解

网友C:
查手册。横线即是缺口。还有些连横线都没的,封转一侧有斜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