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要斗私批修!夺回钓鱼岛!同志们,这是什么?

楼主(2012-09-17):
狠抓革命促生产,勤俭节约闹革命!争取我们的拆迁办早日登上钓鱼岛执行拆迁任务,我们的城管队早日赶赴钓鱼岛执法!我们的足球队早日在钓鱼岛踢球!同志们,我有个东西不认识。照片如下。它通5V电,就发出一条激光,红色的。电流约500MA。请问谁知道哪里有卖的?

网友A:
一切阶级敌人都是纸老虎!回楼主:这个貌似是教学用的激光笔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不像是普通的激光笔

网友C:
你搞啥飞机?

请勿将技术求助搞成无聊呓语。。。

激光笔不会那么短,可能是红外收发器,一般用在位置检测上,当光线被挡住后,接收部分识别出来并作出响应动作。

网友D:
激光管的尺寸可以是相当的“短”。

网友C:
激光管的尺寸可以是相当的“短”。
引用 网友D:

技术上当然可以做到比较短,我说的激光笔不会那么短,显然是指的是实际使用中明显不便于人握拿。

网友E:
同意2楼,500毫安电流,这个是用来雕刻的吧?

网友F:
楼上的,这点功率用来雕刻?这玩意儿我买过几个,我是用来校准透镜光学中心的,大概10元钱一个,万能的淘宝买的。

网友G:
红色激光模组吧,一字,十字的点的,都可以买到。

网友H:
记得小时候玩的那种  可以更换帽子的  上面有图案

网友I:
狠抓革命促生产,勤俭节约闹革命!争取我们的拆迁办早日登上钓鱼岛执行拆迁任务,我们的城管队早日赶赴钓鱼岛执法!我们的足球队早日在钓鱼岛踢球!同志们,我有个东西不认识。照片如下。它通5V电,就发出一条激光, ...
引用 楼主:

;P 咱们也要和纸老虎搞“和谐”,钓鱼岛也要搞“和谐”,琉球岛更需要。

楼主搞个激光管,--有卖的,自己搞个简易的供电就行了。

网友E:
楼上的,这点功率用来雕刻?这玩意儿我买过几个,我是用来校准透镜光学中心的,大概10元钱一个,万能的淘宝买的。
引用 网友F:

你说的那种只有50毫安的电流。

网友J:
我*,我被骗了进来!

网友K:
神马东东呀,500ma功率很大了,淘宝上有的,价位在三百左右

网友L:
楼主,你这个如果供电有500ma的话,就是大功率的调制激光器,按道理这么大的功率是要有主动散热设备的。再看看你的图片,好像东西比较粗糙。。。。。。
一般是作为工程上面的光源,按道理还有配套的接受检测部分。
常州这里有个莱赛激光,东西不错。
价格从50-500不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可以咨询一下!!!!
http://www.laisai.com/cn/products.php?c_id=16&t_id=80

网友M:
记得医疗上用的激光定位,貌似就是这个,不过电流也就100mA

网友N:
狠抓革命促生产,勤俭节约闹革命!争取我们的拆迁办早日登上钓鱼岛执行拆迁任务,我们的城管队早日赶赴钓鱼岛执法!我们的足球队早日在钓鱼岛踢球!
同志们,我有个东西不认识。
;P

网友N:
红色激光模组,一字、十字、单点的,网上一SO一大把。
LZ需要哪一种?

网友A:
你搞啥飞机?

请勿将技术求助搞成无聊呓语。。。
引用 网友C:

看来你从没看过**时期的书籍,那时候的书,说话都是这样的。

网友O:
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

对头,以后论坛都要这样,不管谁发帖,回帖,打头的都要最高指示

网友P:
日本的东西不要拿出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