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jlink不能下载

楼主(2012-09-17):
大家好:
     我设计的板子上有两块CPU,一块可以正常下载程序,还有一块却不能下,好像报什么dll有问题。jlink现在不在手里,回头截个图传上了。换了cpu也一样,有没有碰到过的?

网友A:
我用stm32f0的时候碰过,我是用SWD模式的,那时我复用SWDIO和SWCLK之后就不能正常下载了,后来在j-link commander 把CPU halt 了之后就可以了,你可以先打开j-link commander,看J-LINK有没有识别到你的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