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请教!

楼主(2012-09-17):
片子是AT91RM9200,配置完寄存器时,在主程序里执行*(unsigned char *)0x40000000 = 0xaa;时,ncs3片选一直为低,并且程序死在这里了,这是这么回事?
片选为ncs3,smc配置为8位外部数据总线!

网友A:
*(unsigned char *)0x40000000 = 0xaa
这种写法是很危险的,最好调用系统函数

网友B:
楼主的这个问题已经在ARM版提问过了,说已经解决。

楼主:
3# 阿南 还没解决呢,今天发现配置寄存器不管事,就是SMC_CSR[3],
配置读写时序,然后测量脉冲长度发现不管事。

楼主:
谁有AT91RM9200的工程,最好是keil的,麻烦发到我邮箱里。jlgcumt@163.com

网友B:
要分析原因。你这个主要还是cs3没配对,或者硬件连接还有问题,引起0x40000000地址读写不正常,所以你往这个指针写东西时才会跑飞。

楼主:
7# 阿南 问题已经找到,是nWEIT被拉低导致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