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IC

楼主(2012-09-17):
ic, dc, buck, ck
请问各位大虾们,这个DC转DC 的BUCK 片子(图片上红圈内的)是什么型号?是哪家公司的?先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A:
你拍的真清楚啊。可惜我看不清。

网友B:
图片看不清呀。没办法 ,这种DC 2 DC 很多。自己找一下相关电路就好了

网友C:
不好意思没仔细看题目,电源芯片是必然的,但是确实看不清楚。

网友D:
看看是不是这个,随便猜的。

楼主:
看了,不是S8365...像是QX9920...听别人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