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IC

楼主(2012-09-17):
ic, dc, buck, ck
请问各位大虾们,这个DC转DC 的BUCK 片子(图片上红圈内的)是什么型号?是哪家公司的?先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A:
SOT23-6封装的降压DC-DC,不多,一般都是SOT23-5,画出来连接方式更容易找些,有很多品牌的DC-DC

网友B:
MP2259
MP2359

网友C:
楼主这个是个LED灯的驱动板吧?上面是不是LEDA+年代码?,如果是这是一个LED的驱动IC,型号是QX9920

楼主:
嗯,这是一块MCU+DC驱动的控制板,那个DC驱动上面是印有LEDA丝印。。。谢谢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