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后都要接“数据缓冲器”吗?

楼主(2012-09-17):
AD转换后都要接“数据缓冲器”吗?

网友A:
什么是“数据缓冲器”?

AD转换结果直接存入RAM 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数据缓冲器就是“75HC41”|
“SN74ALVC164245(16-bit dual supply translating transceiver)电压转换器”.....
可能是因为AD转换后的电压,和IO口电压不匹配的原因吧..猜的,还没得到求证

网友B:
SN74ALVC164245确实是电压转换器, 但是不是必须的. 通常电压需要转换时才需要用到它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看来只是一个电压转换器,和缓冲什么的没有关系啊..
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