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I] LT3645稳压器的LDO施加负载后电压掉下来了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2-09-17):
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释一下下列现象:
我安照LINEAR的推荐电路设计了LT3645的电路,调试时发现原本LDO是输出5V的,但是只要在LDO输出的后端施加微小的负载,其LDO输出电压就掉到了0.9V左右,这是为什么呢?是不是我的电感选型有错,但也不应该会掉到这么小啊。

网友A:
你的微小的载是多大?

网友B:
你没有测试下ldo前端的电压阿?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是后端其他元件短路了。
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