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写一本关于逻辑设计的书,有哪些内容大家比较关注?

楼主(2012-09-17):
如果考虑写一本关于逻辑设计方便的书,不知道有没有市场?

网友A:
1,FPGA相关结构
2,代码风格,什么样的描述风格会被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
3,时序方面的,(FPGA内,FPGA接口)
4,算法,算法工程师一般对算法的描述多为数学层面的,如果用逻辑实现算法,逻辑工程师需要将这些数学层面的转到硬件电路层面。

网友B:
4楼: 1,FPGA相关结构
2,代码风格,什么样的描述风格会被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
3,时序方面的,(FPGA内,FPGA接口)
4,算法,算法工程师一般对算法的描述多为数学层面的,如果用逻辑实现算法,逻辑工程师需要将这些数学层面的转到硬件电路层面。

同意4楼的

网友C:
可以将自己的一些设计经验加进去,绝对会热卖的

楼主:
写一些设计经验那是必须的,同时会写一些常见的错误,或者就是笔者犯过的错误,或者见过的别人犯的错误。

楼主:
看来大家对FPGA还是很感兴趣。但是关于FPGA结构,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书,是否会“重复建设”? 不过倒是可以专门说说FPGA中的逻辑设计,因为FPGA的特点,决定了其设计过程中需要专门考虑一些问题

网友D:
太多东西了,讲好不容易。

网友E:
这本书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哪些人呢?
对于我来说,我更希望看到算法的设计和在FPGA上的优化

网友F:
1.最好全书能将一个实际项目工程贯穿全书。
2.模块化思想,项目开始时如何划分各个功能模块,如何考虑各个模块间的接口。
3.约束文件的编写。除了时序约束,还有物理约束等。
4.另外一些工具方法的说明,例如脚本等。

楼主:
关于阅读对象,原本目标是想给两大类:
1,是以前做软件的,想了解或者学习做逻辑设计的(或者转作FPGA/CPLD的)。这里涉及从软件思想到硬件思想的转变;
2,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准备做逻辑设计的,但是只是一直再做设计,没有来得及做总结的。或者说,这本书争取成为逻辑设计者的手边参考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