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设计一个简易波形发生器

楼主(2012-09-17):
n基本要求:
n14位数码管显示,显示XXXX,单位是Hz
n2、可以测量输出频率,显示XXXX.
n3、键盘设置频率,选择功能
n扩展要求:
n输出波形占空比可调
n可以输出多种波形
n其他

求软件实现!

网友A:
删了之前
那个LED驱动最好加上上拉电阻,否则有关不住的危险

网友B:
初看了下, 原理图问题不大, 做得怎么样了, 遇到什么问题?
还是来这里是请人做项目呢? 出多少钱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