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运放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12-09-17):
用CA3140做的减法电路电路图如下

楼主:
电路中Vin+是一个固定的值大约200MV ,Vin-是一个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为200MV到140MV,
在常态下传感器输出为200MV我理解为次电路有Vout=19Vin+  —  18Vin-
就是初始状态时可以调节Vin+使Vout为0;如此随着随着传感器的变化运放的输出应该是18*(0)到18*(60)之间
但是实际测量发现输出很小,只有几个MV到10几个MV。传感器改变应该就有十几MV感觉是输出没有被
运放放大,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

楼主:
还有运放经过测试没有问题

网友A:
好像之前就发过帖子了吧
首先,不能用反相输入,当Vin-的值大一点,就是18*Vin-大于19*Vin+后,理论上输出就是负电压了,单电源运放不能输出负电压的,故而输出只能在电源轨附近,改用同相输入吧
其次,运放输出不要加容性负载,批量不良率会让产线头大的,串接个电阻再接对地电容吧。
这里用CA3140有些浪费,用个普通的SGM8521就OK了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首先对于Vin+是个可调的电压,主要就是为了匹配初始时的Vin-,使此时的输出为0,
当传感器感应变化时,Vin-会减小,理论来讲此时的输出应该是传感器改变量放大18倍,但是实测
感觉直接就是传感器的改变量,未被运放放大

网友A:
先去掉C6,R7/R2均扩大10倍,降低对sensor的电流影响

楼主:
我测试的时候C6已经没有接了。我试试看增加电阻

网友B:
你的供电电源怎么设计的 或者使用的怎样的电源?

楼主:
供电电源使用的是5V的单电源供电

网友C:
4楼分析有点不明白:怎么会是18*VIN-;19*VIN+呢?如果VIN+是固定的200MV,那么这个200MV就是这个运放的偏置电压了,如果输出端加电容运算的公式是:(VIN-)*18;如果不加电容那就是;                (VIN-)*18+200MV,也就是运算值在200MV上下波动;运放输出在((140~200)-200)*18+200mv,这样你的输出就是-880MV到0MV,而你的是但电源供电,你测试的那个几个MV到几十个毫伏是电源文波。

网友C:
补充说明;就算输出加耦合去耦电容还是会截止失真的。

楼主:
难道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Vout=19*Vin+  —  18*Vin-是不对的?
我的想法是由于Vin+是个可调电压,先利用这个可调电压将输出调0,然后传感器的输出是减小的
此时传感器的输出越小运放应该输出越大才对,并且应该是18倍的关系

网友D:
:L不加那个电容,我觉得输出应该在-880-200mV
((VIN-)-(VIN+))/1K=((VIN+)-(Vout))/18k
VIN+=200mV     VIN-=140mV--200mV
VOUT=(-880-200mV)

网友D:
补充一下,你用的是单电源,所以只能放大正的,也就是范围就在0-200mV,理论上就是这样的!

网友C:
突然发现论坛里就我一颗星星,别人都是月亮,:L,不能唧唧歪歪了!丢丑咯!

楼主:
14#最后的计算是Vout=19*Vin+  — 18*Vin-
我的Vin+初始不一定是200,主要的作用是调零,比如Vin-初始为200,为了使
Vout=0,则有19*Vin+=3600,此时有Vout=18(200—Vin-)
Vin-在200到140之间变化,此时Vout应该在0—18*(60)mv直接变化,
但是实际测量就只有10几个MV的变化

网友E:
看LZ的计算精度要求了。
运放输出达不到理论计算值,一般是由以下几个原因产生:
1)电源电压不对;
2)运放失调电压带来的;
3)输出直接接1u电容不合适;
4)运放损坏了:lol
5)可能本来计算有错;P
6)电路画对了,PCB布错了。

网友A:
前面的分析,是基于初始值200mV计算,这样最安全,除非可以保证Sensor出来的信号幅度是递减的。
理论计算没有问题,我这边用AD8541仿真也都正确,参考18楼的建议,仔细做个检查吧,或者换其他运放试试。

网友F:
Vin+不加半电源2.5V电压吗?

楼主:
Vin+是接一个电位器改变电压的,今天测试了下由于我的传感器输出阻抗比较大,应该是电阻
匹配的问题,换了大的电阻以后输出明显增大,现在还在测试看看到底多大的电阻OK

楼主:
准备结贴了,最终检测出的问题是由于传感器的输出阻抗较大,而上面那个减法电路
的输入阻抗比较小,现准备先接一个电压跟随电路,经测试已经解决输出较小不成比例的问题了,
谢谢大家的分析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