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测热电偶断线了呢 ?

楼主(2012-09-17):
热电偶输出的 是电压信号并且0mV 也是有意义的 通过电压值也没法知道断线了呀 本人用的AD7794片子 采的热电偶电压值

网友A:
加一个很大电阻的上拉,明白了吗?

楼主:
明白试试 加个1M的试试  谢谢

网友A:
1M不够,一般10M的。
热电偶有内阻的,上拉电阻小了,误差大了。

网友B:
上下拉10M,顺便提供直流偏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