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6V-12V入5V出 500ma出 给模拟器件供电

楼主(2012-09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lm2675就可以了,
至于纹波,你外加一路LC滤波,然后看看TI的器件布局 layout  那篇**,基本就OK了

网友B:
就是个简单的 BUCK 就能完成, 满足的器件可是一大箩筐, 这个要求上兆频率的器件都有很多.

网友C:
那几个大点的公司官网找器件都很方便

网友D(2012-11-06):
可以使用TI的webench软件进行选型设计:
http://webench.ti.com/webench5/p ... 1I=0.5&op_TA=30
可以通过选择输出纹波小的设计
http://www.ti.com/product/LM25007
http://www.ti.com/product/LM5007
http://www.ti.com/product/LM3492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