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请教关于锂电池用的3.3V稳压芯片

楼主(2012-09-17):
现在需要用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,锂电池的电压范围在3.7V~4.1V左右,需要稳出一个3.3V,现在采用了AMS1117-3.3,但是效果不理想。如果我给1117输入一个标准DC5V的话可以输出DC3.3V;如果我用锂电池输入的话,输出才2.8V左右。因为对稳压电源芯片不熟悉,请各位指点一下我该选用什么芯片。多谢

网友A:
使用CAT6219吧,需要的压差很小,我最近也要做个用手机电池供电的东西,用的稳压芯片就是这个:)

网友B:
你3.3需要多大电流?
给你个300ma的ldo 够用了?

网友B:
7133 电流 100ma 不知道你能用否?
AIC1747 300MA 的你够用?

网友C:
标准LDO LM2941

网友D:
你可以用CL9901呀,很便宜的,最大可以做到500MA电流,压差很低,在输出电流很低100MA以下的情况下,压差可以做到0.2V,如果有需要,可以联系我,QQ1554910662   电话13418688771

网友E:
一般的低电压300mA的LDO,品牌一大推,压差都很小,基本上是1mV对应1mA负载,价格都不会超过0.4RMB,比如RT9193、AIC1722、SGM2019等等

网友F:
普通的线性稳压器不要考虑了
往LDO方向考虑

网友G:
先搞清楚1117是普通的线性稳压器还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(LDO)

网友F:
先搞清楚1117是普通的线性稳压器还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(LDO)
引用 网友G:

:L 好吧,我承认我错了,我一直**1V左右的压差“不配”称LDO。。。

网友H(2012-10-21):
你如果是做移动电源的,就请使用XC6206P281,2.8V的LDO,性价比超高,我有供应商,你可以找我,日本货来的,国产的其它的2.8V 的LDO也有一大堆,

网友I:
可参考TI的LDO,低静态电流,效率高, 价格低的TLV70033
http://www.ti.com.cn/product/cn/tlv70033
或者DC/DC TPS62125
http://www.ti.com.cn/product/cn/tps62125

网友J(2013-04-18):
低压差线性稳压一大把,看你带载要多少了,LN6206南麟电子的 可以选用着试试

网友K:
闵姥姥走进大观园·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