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网口的转接问题!

楼主(2012-09-17):
问个网口的转接问题!
   我现在从电脑上接根网线出来,和我的应用板通讯:
由于线长等原因要接转换口,如图直接用RJ45网线直通头
是可以通讯的
   但是我用2个带网络变压器的网口替换为什么不行?请赐教!

楼主:
下面的接线我是一一对应用手工焊接的,显示网络没有连上!

网友A:
虽说, 变压器可以传递能量, 但是, 中 RJ45 里面, 变压器只是信号传输, 两个变压器后, 两个网线连接的中间部分, 虽然有信号,但是没有没有功率电路放大, 那么变压器上过来的信号是驱动不了后面的变压器了. 所以信号传递不过去了.

楼主:
新的实验做过了,用一个带网络变压器的网口,另一个用普通网口对接,实验是可以的。按楼上的意思是1个可以带起,2个就不行了.

网友B:
应该是信号传输功率不够   建议加一信号放大电路   因为一个信号分成两个能量毕竟被分散了   所以导致信号传输失真    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

楼主(2012-11-07):
问题早已解决,现说的方法:
不是信号传输功率不够,其实带网络变压器的网口是有很多型号的,普通的和我用的05的不是对应的,输出的信号就乱了。(它每个类型的变压器是不一样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