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上面的运放问题,各位来帮我分析...

楼主(2012-09-17):
变频器上面的运放问题,各位来帮我分析: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呢?看不懂..

网友A:
目前变频器上用运放主要是做电流检测,有的是放在PFC的前面做入口电流检测,有的是放在PFC的后面做出口电流或者电压检测,还有就是做IPM的相电流检测

网友B:
2楼很全面啊, 最主要是电流检测, 当然还有电压检测, 传感器特别是温度信号的放大或变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