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关于变压器的几个疑问

楼主(2012-09-17):
以前没研究过变压器,最近在使用,遇到两个个困惑的问题:1、工作频率。比如我使用的变压器上标注50/60 HZ,但是我输入几K的正弦波输出也没受多大的影响。不知道输入信号的频率远大于标注的工作频率,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
2、如果我输入方波,输出信号会有畸变,相对来说输入信号在1KHZ的时候,输出的方波比较干净,除了上升到最大电压或者下降到最小电压时,开始的一段波形有点像阻尼振荡的波形。而我输入10KHZ的方波,输出就是正弦波了,而且感觉变压器的放大倍数还增加了,输出的波形幅度比较大。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?

求高人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变压器工作频率问题:理想变压器跟频率无关.实际上变压器跟频率有关,所以音频变压器尽管采用特殊绕法,频率响应曲线还不能做到"一直线".

网友A:
如果忽略漏磁通和导线电阻,则原、副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近似等于原、副边的电压。
而感应电动势E1=4.44fN1Φm,     E2=4.44fN2Φm,所以U1/U2≈E1/E2=N1/N2,与f无关。

网友A:
变压器如果次级没有接负载,就是一个电感,同样的电压,不同的频率,在电感上有不同的感抗,频率越高,感抗越大,电流越小,当电流变小、频率变大,结果是电流的变化率不变,也就是磁通量的变化率不变,所以在次级上的感生电压大小不变,只是频率变。

网友A:
这是我对变压器的理解  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  本质上就是电与磁的关系   很多元器件并不是仅仅只有某一种特征,比如变压器   它本质上就是一段导线   但他有电阻特性,电感特性   电容特性   当然主要是自感互感特性   以及频率   如果你用于开关电源   那必须要考虑频率特性   还有分布电感   分布电容  高频和低频不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多谢指点。比如电压器上虽然标注的是50/60HZ,是不是仍然可以用在更高的工作频率上,比如2KHZ?

楼主:
4# hawksabre 我现在测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初级线圈接个函数发生器,然后直接去次级测试输出电压。是不是意味着工作频率高于标注的工作频率,变压器的工作效率有影响?

网友B:
楼上正解,跟着一块学习学习

网友C:
楼主是要做信号隔离?

楼主:
9# 51xlf 就是做个变压器AC升压,做后级转换成高压DC的输入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