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通讯

楼主(2012-09-17):
我有一个arm板要和单片机通讯,只有四个口相连着,单片机作为从机。arm扳作为主机,要互相发送数据。我的想法如下,大家有什么好建议没有,谢谢P1.4 为单片机的中断口
P1.5 为单片机的输入
P1.6 为单片机的输出
P1.7 为单片机的输入
(由于arm和单片机有光藕隔离,故输入和输出线不能转换)

通讯规则: 单片机程序有20种工作状态,需要P1.5和P1.7进行选择(由arm主机发送命令),由于只有两个输入口,所以必须输入4次,才能判断
工作状态,2*2*2*2=32;
所以就是每次变化工作状态的时候,必须arm板给单片机中断(P1.4)四次,每中断一次单片机判断P1.5和P1.7的值,所以四次中断才能
最终判断工作状态。

单片机需要向外部传送数据的时候,是由arm提出请求(就是上面所说的工作状态之一),将P1.5口作为时钟线,p1.5给一个时钟,单片机
从P1.6输出一位数据。但是我现在时钟是这么使用
while(0==p1.5);
while(1==p1.5);
p1.6=数据;

网友A:
不用这么复杂吧,一根中断线(片选),一个数据出,一个数据入,一个时钟线
典型SPI通信就够了啊

网友B:
楼上正解,楼主你想的多了

网友C:
这种通讯方式SPI比较合适 不用搞两条输入线

网友D:
光耦隔离的话,SPI的通信速率受限制的。只能几十K的通信速率。还不如用串口通信呢。

网友E:
LZ把问题弄复杂了

网友F:
用SPI比较合适

网友C:
建议用SPI通信

网友G:
简单问题弄复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