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一个关于ATmega32单片机PC口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2-09-17):
本人最近才涉足AVR单片机,在icc环境下简单得写了一个程序,就是让PC口间断输出高低电平,代码如下
#include<iom32v.h>
#include <macro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void main()
{
uint i;
DDRC=0xff;
PORTC=0x00;
while(1)
{
PORTC=0xf0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PORTC=0x0f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i=50000;
while(i--);
}

}

但是结果却很意外,烧写进单片机之后,PC口中只有PC1,PC2,PC6,PC7这四个I/O口可以测出明显的高低电平变化,而另外的四个口只稳定在0.69V左右并保持不变,开始我以为单片机坏了,换了一片新的,结果还是同上。然后我又在PA和PB上试了一下,结果又是正常的。想知道,这PC口的使用难到和其它I/O口有不一样的地方,希望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答一下,先谢了!

网友A:
PC和JTAG共用,使用前要禁用JTAG功能的吧

楼主:
真的太感谢了,现在我都不晓得该说什么了,问题已经解决,果然是这个的问题,,我调试了两三天,中间毫无进展,,都快放弃了,现在一下就解决了。。。相信你也可以体会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。。。哈哈哈,真的非常感谢,非常感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好人一生平安!!!!!:handshake

网友B:
您好,您现在使用的芯片性价比够高么?  我们香港百特电子集团是ATMEL亚洲一级代理商,除此以外还代理ROGERS/Sejin的产品,旗下子公司腾华电子代理NXP,公司的所有产品均为原厂产品,我们做了18年的厂家代理,提供了15年的专业技术支持。方便告知贵公司采购/工程师的联系方式吗?
电话: 杨先生 18738127657 QQ:15290017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