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-chip Flash能不能作为普通数据段使用

楼主(2012-09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把一些const数据放在flash中,比如const i[1024]={1,2,3,4,5......}

网友B:
只能是const数据吗?那些可变的数据可不可也啊。

网友C:
当然不行,FLASH烧写要用FLASH-API....

FLASH-API用的时候N多限制....能不要用它最好不要用

网友D:
我听人说,以后C2000会有铁电存储器做FLASH,那时候就好了。

MSP430现在已经这样做了

网友E:
可变的不可以,可变的放SRAM里

网友F:
是的,可变的只能是在非Flash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