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09A的GPIO数量不够用怎么办?

楼主(2012-09-17):
用TMS320VC5509A设计板子,需要与温度,LCD进行通信,均为SPI通信。准备用模拟SPI。现在发现GPIO不够用了。GPIO0: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,GPIO4用于外部EEPROM,GPIO6:7用于LCD通信。C8:C14用于外部内存。现在发现GPIO不够用了,因为温度需要4根线,而我最多还能再用C0,C7——C4也用于外部内存了。

楼主:
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A:
用单片机测下温度然后用串口或者I2c什么的传给5509就ok了。

网友B:
用ds18b20,只要一根线就够了

网友C:
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,楼主能否详细说说??

网友D:
串并转换来扩展IO口

网友E:
18b20 也要2个线啊 一个数据 一个接地 vdd和gnd接一起接地 但是还要一个mosfet 接法也不简单 如果板子现成还需要飞线

网友F:
可以考虑通过CPLD外扩IO口

网友G:
可以用2片PCA9535扩32个GPIO,成本在20多块左右,另外还可以用CPLD,如果用cpld,最便宜的9536,10块钱吧,34个io。

网友H:
记得GPIO0:3加载完成后好像是可以做为通用IO吧,LZ可以看手册确认下。

网友I:
要不就做扩展,要不测温用ds18b20

网友J:
最便宜的:总线扩展:74HC573/373/374/244/245/165/164之类的逻辑片子。地址扩展:74HC138之类的译码片子。理论上想扩多少扩多少。

网友K:
用ds18b20,只要一根线就够了
引用 网友B:

onewire总线,这个的确可以省下好多线,一根线搞定,协议稍微复杂点,呵呵。

网友L:
bootmode 引脚在完成启动以后是可以作为GPIO使用的。

网友M(2014-02-11):
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 McBSP也可以用于GPIO等

网友N:
用PCA9555作IO口扩展,I2C控制的。期待楼主分享经验。

网友O:
这个,ti应该有那种I2C转GPIO的芯片吧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