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一个warning

楼主(2012-09-17):
warning: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

楼主:
遇到这个错误,怎么办

网友A:
f ()
{}
else {}
解决问题

网友B:
这个报错还是第一次看到,楼主能否详细说说??

网友C:
这个还真不知道

网友D:
解决办法:是与IAR的设置有关系,原IAR的C/C++ compiler设置如图1,将c/c++ compiler选项设置修改为如图2所示即可:即将Language conformance的选项由Relaxed ISO/ANSI修改为Allow IAR extensions即可。

网友E:
楼上威武

网友F:
应该就是设置问题,以前也没遇见过 楼上上说的对

网友G:
学习了下,以后说不定也会这样犯错

网友H:
警告:重新启动后,以前这里解析语法错误
查一查  原先出错的地方 是否出错   如果没有   那就按楼上的把编译器的设置改一下

网友I:
路过,跟这个楼上的各位大虾的学习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