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DS560USB连接问题

楼主(2012-09-17):
以前一直能用。试了好几块板子(6713和6747),都报JTAG错误。如下:SC_ERR_PATH_BROKEN <-233>
The JTAG IR and DR scan-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, they may be broken.
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-path has failed.
The target's JTAG scan-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with a stuck-at-ones or stuck-at-zero fault.

楼主:
网上也见过同样的提问,不知道最终解决方法是什么?求大虾意见:

网友A:
升级CCS版本,安装相应驱动,升级驱动前,一定要先卸载之前的驱动,可能需要重启

网友B:
你用的什么开发板

网友C:
建议你试试其他的仿真器

网友D:
有时重装驱动也会报错的

网友E:
LZ,检查下JTAG的接口有虚焊或者是没有插好的情况。

网友F(2016-10-31):
您好,我现在遇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,我是一块28335的板子,第一次往里烧程序的时候是正确的,后来往里下载的时候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,现在已经无法连接上了,您那个问题解决了吗?
The JTAG IR and DR scan-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, they may be broken.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-path has failed. The target's JTAG scan-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-at-ones or stuck-at-zero fault.
求解答。

谢谢!

网友F:
我的JTAG的接口没有问题,就是上电后28335没有工作,因为摸一下是凉的

网友G:
驱动问题吗?

网友G:
你用的这个仿真器可能不兼容开发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