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请推荐一款双运算放大器

楼主(2012-09-17):
我用了ti的ads1210.却用了adi的运放ad708.是用在称重系统中的,所以要求双运放的性能要好,温漂小,价格适中即可,请诸位老师帮忙推荐一款ti的双运算放大器。要dip封装的。谢谢!

网友A:
这个用的很少,op082怎么样??

网友B:
要求双运放的性能要好,温漂小,价格适中?
关于性能要好, 可以更准确地详细描述吗? 把你设计中对运放各项参数的要求都提出来才好. 可以帮帮推荐推荐

网友C:
这个还真用的不多,同求解答

楼主:
具体要求我也说不上来,就是用上要稳定吧。否则重量数据会飘得厉害。

网友B:
如果是这样,
我觉得 "送入以鱼" 不如 "授人以渔"!
我建议楼主, 先好好地看一看关于运放的资料, 我们这个板块的顶上, 广告下面就有 TI 资料的链接. 建议楼主花上一两天, 好好研究一下运放, 自己弄明白选择运放的原因.
这比等到调试才遇到问题, 再去找原因, 应该反而效率会更高的.

网友D:
这个可以自己去查具体参数,放大无非就有LM,OP,AD等几种

网友E:
我之前做过的一个方案
也不能说自己做的
直接是ADI做好的
用AD620仪表运放就全搞定
见过别人家做的
西安交大做的方案
用的是OP0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