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请教TI有没有0.3v 低压差的3A输出电流的LDO 推荐一下?

楼主(2012-09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电流参数有点大

网友B:
应该有的,楼主去官网搜搜‘

网友C:
TPS 75701  3A  150mV/3A

网友D:
75701  3A  150mV/3A  这个不错

网友E(2013-05-14):
现成的方案   不错   不知这样的芯片  一般用在哪里  有点疑问

网友F:
用ti的电源设计软件设计一下

网友F:
肯定有你需要的,还简单省事。

网友G:
这个输出电流太大了吧,输出电流大的话,其压差的就比昂赢得大些的啦

网友:
6楼用的什么芯片?

网友H:
这个电路   问题解决了吗    应该比较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