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运放接电子开关的稳定问题

楼主(2012-09-17):
线路如附件,U5是个很常见的放大反相电路,现在遇到如下问题,
如果将U5 Z_OUT2和U4 ZOUT2割断,即将U5输出和U4输入切断,那U5输出ZOUT 2正常
如果不切断,U5 ZOUT2会振荡......
现在不知从哪里下手,以前用的是TLC272运放,现在换了个运放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....

INPUT SINE  (112.38 KB )

INPUTSINE & ZOUT2  (98.55 KB )

网友A:
U4也应该使用U5的+-5V电源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朋友的提醒。
是的,VSS那个要用-5V的,现在还在测试...

网友B:
个人看法给电源关系不大,电源只会截止掉某部分信号,不会导致振荡。
在R18上并接一个100pF电容试试

楼主:
差不多搞定了,电源有问题,另外也采用了4楼朋友的方法,我上的是68PF的。
先结贴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