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68013问题

楼主(2012-09-17):
再TD_init程序里加上I2C程序,再TD_poll里加上IO口LED闪灯代码,编译下载后发现程序好像压根没跑。有什么原因啊?看程序好像没啥问题。好像是程序没跑的感觉。怎么判断程序是不是在运行。有基于KEIL的在线仿真软件吗?各位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解答一下吧!

网友A:
1、在框架程序的基础上修改固件。
2、如果是128脚的68013,可以考虑用KEIL在线仿真调试。参考http://bbs.**/BLOG_ARTICLE_3002701.HTM

网友B:
记得装keil后还要装驱动喔 不然会出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