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教!关于双电源自动切换器,望大侠们帮忙!

楼主(2012-09-17):
输入两个直流电源,一个5V,一个4V。要求设计一个双电源自动切换器,保证在5V有输入时输出5V,当5V断掉后输出4V。用简单的管子就可以,周五就要交的设计作业,虽然很白痴,但是真是没有想到合适方法,希望大家能帮帮忙!

网友A:
无严格要求,搞俩肖特基就ok了

网友B:
一个pmos
控制级串个电阻到地  5V 串个二极管
有5V的时候控制级变高电平,PMOS 关闭

网友C:
也不懂啊 看看下。。PCB抄板 http://www.pcbcopy.com

楼主:
3# jjjyufan 可是二极管会有功耗,影响电源的效率,还有更好的办法么?

网友D:
你的电流是多少啊,2楼的是通用做法,肖特基在小电流下根本没什么功耗。在大电流下也就0.7V左右,对于电源来说算个球啊

网友B:
即使你大电流
4V 通过一个低导通电阻的mos 压降也不大的吧,
更何况5V 大电流下 损失个0.7V 压降,
你后端的器件,肯定是可以接这个电压范围的。
更何况还不知道你说的电流有多大?4-5V 我想电流也不会大到哪里去

网友E:
3楼说的电路就是这个,很通用的电路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