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点小闷,出个题,有兴趣的可以看看(添加了实际意义)

楼主(2012-09-17):
用51单片机搞。共有10个灯。

第一个灯每隔150ms闪烁一次(当然时间要求不可能太准确了。可以考虑有2ms的误差)
第二个灯每隔 250ms闪烁一次
第三个灯每隔 500ms闪烁一次
第四个灯每隔 1500ms闪烁一次
第5个灯每隔 2500ms闪烁一次。。。。
第6个灯每隔 700ms闪烁一次
第7个灯每隔 770ms闪烁一次
第6个灯每隔 900ms闪烁一次
第8个灯每隔 300ms闪烁一次
第9个灯每隔 200ms闪烁一次
第10个灯每隔 1000ms闪烁一次
并且任意两个不同的灯闪烁间隔大于10ms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觉得简单那就
再出一个题(注意  这里的闪烁就是状态变一下,就是由亮变灭 或者 由灭变亮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用51单片机搞。共有10个灯。

第一个灯每隔 150ms闪烁一次
第二个灯每隔 250ms闪烁一次
第三个灯每隔 500ms闪烁一次
第四个灯每隔 1500ms闪烁一次
第5个灯每隔 2500ms闪烁一次。。。。
第6个灯每隔 700ms闪烁一次
第7个灯每隔 770ms闪烁一次
第6个灯每隔 900ms闪烁一次
第8个灯每隔 300ms闪烁一次
第9个灯每隔 200ms闪烁一次
第10个灯每隔 1000ms闪烁一次
并且任意两个不同的灯闪烁间隔大于10ms。

给每个灯添加1个按键(一一对应)。
按一下键,对应的灯 状态变一下(但是必须离该灯上一次状态变的相隔至少50ms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。要用文字讲不大容易表达 清楚。比如仅仅考虑灯1(这时候就不用考虑“两个不同的灯闪烁间隔大于10ms”,因为仅有一个灯),假设在时间点8ms时刻亮,那么就会在158ms时刻灭(因为周期要求是150ms),那么若在170ms时刻按键时,就会在158+50=208ms时刻亮灯(这是因为170-150=20,20小于50,因为要求相隔至少50ms。可以看出在150ms周期的范围内,在有键按下的情况下,就不用满足150ms的周期。不过该灯下一次亮的周期从208时刻开始算起),然后在208+150=358ms灭,那么在490ms毫秒时刻按键时,就是会490ms时刻亮灯(因为490-358=132,132大于50而小于150),然后在490+150ms=640ms时刻灭灯。

如果有多个灯,那么在本灯状态改变时,就要考虑本灯改变时刻与前一个亮的灯时刻之差至少大于10ms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这道题的实际意义是这样的:就拿RS485通信来说,假设通信速度500K,一个主,10个从。
灯状态改变一次表示主发送一帧数据。
每个灯的周期不同,表示对数据通信要求不同,有消息或相对实时一点的。
任意两个不同的灯闪烁间隔大于10ms,是为了帧不碰撞,让从帧有充足时间响应主。
有按键按下,表示帧的内容发生变化,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出去。但是要满足“离该灯上一次状态变的相隔至少50ms”,是考虑到万一同时有多个按键按下(就是多个帧的数据都发生变化),防止总线负载过高,防止冲突。

今天看了QQ**牌的规则,规则写的很全面。而我这个题目规则表达的不好。

网友A:
设个时间标志,简单搞定

网友B:
弄个10ms的定时器,搞定。

网友C:
这个,要么用定时器定时,要么自己用计数能定时!

网友D:
笑话,肯定有一起亮或者灭的概率的。
任意两个灯闪烁间隔大于10ms,这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表达的确实不够清楚。就是某个灯闪烁一下之后,下一个灯必须10ms之后才可以闪烁。

就是一定不能同时亮或者灭,不能有这种概率。

楼主:
我说用51单片机的搞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用操作系统。
这个题目其实是个通信调度问题。

网友D:
那必须保证允许有一定的时间误差,比如大于5毫秒,一个提前,一个推迟,应该容易的。

楼主:
那必须保证允许有一定的时间误差,比如大于5毫秒,一个提前,一个推迟,应该容易的。
引用 网友D:

容易么? 写个思路看看?

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59355&highlight=

你这个是个共享数据问题

楼主:
觉得简单那就
再出一个题(注意  这里的闪烁就是状态变一下,就是由亮变灭 或者 由灭变亮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用51单片机搞。共有10个灯。

第一个灯150ms闪烁一次(当然时间要求不可能太准确了。可以考虑有2ms的误差)
第二个灯250ms闪烁一次
第三个灯500ms闪烁一次
第四个灯1500ms闪烁一次
第5个灯2500ms闪烁一次。。。。
第6个灯700ms闪烁一次
第7个灯770ms闪烁一次
第6个灯900ms闪烁一次
第8个灯300ms闪烁一次
第9个灯200ms闪烁一次
第10个灯1000ms闪烁一次
并且任意两个灯闪烁间隔大于10ms。

给每个灯添加1个按键(一一对应)。
按一下键,对应的灯 状态变一下(但是必须离该灯上一次状态变的相隔至少50ms)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比如仅仅考虑灯1,在时间点8ms时亮,那么就会在158ms灭(因为周期要求是150ms),那么在170ms按键时,就会在158+50=208ms亮灯,然后在208+150=358ms灭,那么在485ms毫秒按键时,就是会485m亮灯,然后在485+150ms灭灯。

网友E:
没什么意思,时间片+等待标志轻松解决。

网友F:
孔乙己,茴香豆的“茴”有4种写法

网友G:
typedef struct
{
    u16 ON_10ms;//单周期亮时间
    u16 perio_10ms;//周期
}LED_Pa;
试过普通51单个定时器+外接74HC595控制64个LED都很轻松……单位都是10ms的原因是定时器节拍就是10ms

网友H:
太难,做不出来

网友I:
楼上都是牛人啊!不能同时有两个灯亮,不是简单的让亮让灭就可以的,还要注意调度,比如250MS的和500MS的是怎么避开同时亮的问题,期待大牛出现!

网友E:
15# liaohongcai8204 不是没注意,关键是楼主的设置不合理,两个灯同一时刻要亮,你只能先亮一个,间隔要50ms,误差只能2ms,这不是坑爹嘛。另外LZ的问题不是任务调度问题,而是共享资源的问题,你一个任务就要锁定50ms,还要要求实时性。。。大牛支招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呵呵 抱歉 我说的不太清晰。我是说第一个灯每隔150ms发一次。就是周期是150ms

网友J:
非常简单:用10个555定时振荡器。
第一个周期是 150ms翻转一次,
第二个周期是 250ms翻转一次,
第三个周期是 500ms翻转一次,
第四个周期是 1500ms翻转一次,
第5个周期是 2500ms翻转一次,
第6个周期是 700ms翻转一次,
第7个周期是 770ms翻转一次,
第6个周期是 900ms翻转一次,
第8个周期是 300ms翻转一次,
第9个周期是 200ms翻转一次,
第10个周期是 1000ms翻转一次。
然后用51单片机的10个IO输出控制555振荡器。再说一遍:很简单, 非常简单 !

网友E:
19# xmar 嘿嘿,你又错了。

网友J:
20# zhm8508 呵呵,错在哪里?

网友E:
21# xmar 闪烁间隔10ms,误差2ms,所以我说LZ坑爹。

网友K:
这也谈得上调度?10ms拍的时间轮,准确无误轻松搞定

网友L:
1. 如果要求是闪烁必须处理,可以延后,类似消息排队处理时,还是比较方便的,方法如下:
用10ms的时间片,每过10ms,各灯计数变量的计时加1,并判断各计数变量值是否等于或超过对应阈值。如果超过,则设置灯的闪烁标志位,然后逐位检测各标志位。标志位如果为1,则闪烁对应灯一下,同时将该灯的标志位置零,计数变量置零。问题即可解决。

2.  和1相比,多了一个按键,由于要求按键后50ms内闪烁,也是比较好处理的。只要将时间片设为1ms即可(如果粗糙点,10ms的时间片应该也是可以的),未按键时的处理和1相同,如果某灯按键按下,则读此按键对应计数变量是否超过50。如果超过,则直接设置灯的闪烁标志位;如果没有超过,则设置此按键对应灯的计数阈值为50。这样又回到了和1相同的处理方式。唯一区别的是:该灯闪烁后,要恢复其阈值为默认阈值。问题也可解决。

网友M:
吃饱了没事干去钓鱼岛坐坐

楼主:
回复 网友L:
你没看懂我说的,我也没看懂你说的。

看样子表达能力很重要啊。也可能你比较专业哈

网友L:
回复 网友L:
你没看懂我说的,我也没看懂你说的。

看样子表达能力很重要啊。也可能你比较专业哈
引用 楼主:

我觉得我看懂了你1的要求,对于2的要求我理解错了。现在上面进行了调整。
你没有看懂我写的,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你多看几遍吧。
不管怎么样,设定基本时间单位,在单片机中一般时Timer中断方式处理。然后设立各时间计数器。对应计数器做相应处理即可。这不只是我说的,楼上好多楼都建议你用这样的方法。

网友L:
举例说明一下,我的思路是:
第一题:
main()
{...
if(Flag_10ms==1)
{
Timer_150ms+=1;
Timer_250ms+=1;.....
Flag_10ms=0;

if (Timer_150ms>=15) Flag_150ms=1;
if (Timer_250ms>=25) Flag_250ms=1;......

if (Flag_150ms) {Pin_150ms=~Pin_150ms; Flag_150ms=0;Timer_150ms=0}
else if (Flag_250ms) {Pin_250ms=~Pin_250ms; Flag_250ms=0;Timer_250ms=0}
else if......
}
......
}
中断函数:
Timer_10ms() vector interrupt 1
{
/*单片机计数到了10ms;*/
Flag_10ms=1;
}
第一题我是分3段,实际上可以不要Flag_150ms这样的变量的,这样编程变为2段。只不过从编程思路而言,我偏向3段式。

第二题实际和一类似,当然如果时间片如果从10ms变为1ms的话,编程思路要调整的。

网友E:
LZ的举例让人更糊涂了,感觉LZ有一定工作经验,但是应该接触编程不久或者对通讯理解不深,直接说出这问题的技术难点吧。

网友N:
回复 楼主:

这道题的实际意义是这样的:就拿RS485通信来说,假设通信速度500K,一个主,10个从。
灯状态改变一次表示主发送一帧数据。

其实基本上所有的485总线都不是这样解决的。485总线都是基本上都是由主机来控制哪个发,哪个收的。从机是不允许主动发送数据的。所以这个真没有意义。

网友O:
回复 网友N:
没看到说是500KBPS么?  他的意思是为了让你明白点,担心你别的你看不懂。
所以说是“假设是。。”  其实任何通信  都差不多的。掌握一个 其他掌握很快。

所以就用普通的485举例。况且楼主没说 从主动发送

事实上主从方式仍是最完美的方式。

网友P:
我觉得不可能实现,原因是:每到最小公倍数时间,所有的灯一起闪,而两个灯的间隔时间要求大于10毫秒,而对于每个灯的误差又要求小于2毫秒,10毫秒和2毫秒这是一对矛盾,所以无解。

网友L:
我们在这里瞎起劲,楼主却再也不管了。

楼主:
哦  我这个题说的是CANOPEN的调度eventitime和inhibittime
第二个题是同步  比CANOPEN还厉害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