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SMC 可以当做一般的总线用吗?我是菜菜鸟...

楼主(2012-09-17):
手册说:FSMC外接SRAM\NOR\NAND.

那可以做一般的总线吗?

我想用FSMC_A 连接AD转换芯片的片选CS,AD输出的引脚在搭在数据总线FSMC_D[0..11]上?...

网友A:
当然可以。把AD转换芯片当SRAM 一般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今天才搞明白.....菜菜菜!!!

谢过大侠了..
不过要是这样的话FSMC 就是丰富了地址,片选不同的芯片工作时保证的地址不会乱....就是这样的作用
手册上说FSMC接SRAM,NAND FLASH什么什么的....还以为只能接这些....忽悠到我这颗菜鸟了...

再次感谢~!

网友B:
应该可以!

网友C:
FSMC应该就是对SRAM,NAND FLASH什么什么的内存直接写,然后它自动的转化为地址和数据,只不过地址是有复用也有不复用的。
接CS接A17也可以

楼主:
嗯,感谢~5# cao8842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