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分析运放

楼主(2012-09-17):
如附件图所示,求高手分析放大倍数

楼主:
个人理解算出的放大倍数为  e0 = c((1+b)e2 - (1+a)e1),不知对不对?

网友A:
e0=C (a+b+1) (e2-e1)

楼主:
e0=C (a+b+1) (e2-e1)
引用 网友A:
是怎么算的呢?

网友B:
典型的3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

网友C:
计算结果为e0=c[(1+a+b)e2-(1+a+b)e1]

网友A:
第一级的电压增益:K1=(aR1+R1+bR1)/R1=(a+b+1)
第二级的电压增益:K2=R/((1/C)*R)=C
总增益:K=K1*K2=C(a+b+1)
输入信号:e2-e1
输出信号:e0=K(e2-e1)=C(a+b+1)(e2-e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