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rotel] Altium Designer输出gerber里面的文件作用?

楼主(2012-09-17):
*.EXTREP
*.RUL
*.APR_LIB
这三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,有用吗?请高手指点,O(∩_∩)O谢谢~

网友A:
这些文件时PCB出GERBER时产生的文件

*.EXTREP:是一个额外补充的文件,没用的,不用管,删了
*.RUL:包含了你的PCB涉及约束规则项目,与GERBER生产PCB没关系,删了
*.APR_LIB:是产生的嵌入式光圈(RX274X)文件,还有APT,是未设置为嵌入式光圈,也可以删了

总之,你问的三个文件都可以删了。给工厂GERBER不用给这三个

网友B:
我三顾茅庐没有错啊

网友A:
LZ最好过来结下帖啊  保证结贴率啊;P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结贴给分:D

网友B:
LZ最好过来结下帖啊  保证结贴率啊;P
引用 网友A:
哈哈,忙什么呢?

网友C(2014-12-11):
2楼威武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