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dac0832与lm324输出问题

楼主(2012-09-17):
电路如图.我用的单电源供电,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.不知道有没影响。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.6V,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
.dac0832是与单片机相连的AT89S52.

网友A:
没弄明白是啥问题

网友B:
请再确认下DAC的数据手册,这个电路里VREF给正电压的话,恐怕VOUT该出负电压吧?
另外,即使前面接对了,LM324输出不是rail-to-rail型的,5V供电时输出怕是连4V都达不到。

网友C:
线接错或器件坏也未可知,量一下运放的2、3脚电位,都应为零才对。
另外还有一种不太可能的“可能性”:1.6V莫不是用直流表看出来的交流值吧?:o

网友D:
:)问个问题,不需要接电阻啥的吗!这个LM324放这里作用是干嘛哟,324内部接了反馈电阻吗

网友E:
没看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