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获得电路运行所需时间?

楼主(2012-09-17):
新手在此诚心请教,谢谢!我在尝试用Quartus2 + Stratix2 设计一个FPGA电路,现在碰到一个很基础的问题: 当我把代码写入到板子上跑的时候, 我怎样来测试电路从某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所需要的时间呢? 比如说,从某一register的值为“1”时开始计时,然后通过某算法不断更新RAM中的值,直到几秒钟之后,RAM中的值不再变了。 在Quartus中,具体应该用什么工具来检测这么一个过程准确需要多少时间呢?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?

网友A:
1)如果算法固定,不依赖于实际上板调试的IO输入信号,那么这个时间是可以用modelsim仿真出来的。仿真的时钟和板上工作时钟一致即可。
(2)整出一个管脚信号,当开始时输出一个脉冲,结束时也输出一个脉冲,以这个脉冲为触发条件,如果能抓到第一个脉冲,且波形够长,看到后面一个脉冲,那么这个时间就测出来了。
(3)常用招数,fpga内部生成一个计数器,从开始计数,结束后保留不变,通过host来读取出这个值,也可以知道这个时间。需要留意计数器没有溢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