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下这个简单的VHDL的程序

楼主(2012-09-17):
我是初学的,大家帮忙看看吧,谢谢了。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ca2 IS
          PORT (clk 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Q1,Q2,Q3,Q4: OUT std_logic);
END ca2;
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a2 IS
     COMPONENT dff
     PORT (
         d,clk :IN STD_LOGIC;
         q:OUT STD_LOGIC );
     END COMPONENT;
     SIGNAL data :STD_LOGIC_VECTOR (7 DOWNTO 0);
BEGIN
     dffn_1: dff PORT MAP (data(0),clk,data(4));
     dffn_2: dff PORT MAP (data(1),clk,data(5));
     dffn_3: dff PORT MAP (data(2),clk,data(6));
     dffn_4: dff PORT MAP (data(3),clk,data(7));
     data(0) <= data(4) xor data(5);
     data(1) <= data(4) xor data(6);
     data(2) <= data(5) xor data(6) xor data(7);
     data(3) <= data(6);
     Q1 <= data(4);
     Q2 <= data(5);
     Q3 <= data(6);
     Q4 <= data(7);
END behavioral;

网友A:
不知楼主的设计需要实现什么功能,但从楼主的代码来看,
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寄存器或线网被综合器给优化掉了。
如果是线网在SIGNAL data :STD_LOGIC_VECTOR (7 DOWNTO 0);后加上下面这两句:
     attribute keep : boolean;
     attribute keep of data : signal is true ;
如果楼主是想生成8位的寄存器,代码里只做了四位的dff调用,肯定是不会生成8位的。
同时为了防止综合器优化掉寄存器可以加上下面两句:
    attribute preserve : boolean;
    attribute preserve of data : signal is true ;

网友A:
伪随机序列的产生是有一定算法的,楼主你这样随便写怎么可能实现,你自己做一下逻辑运算,0 xor 0结果必然是0啊,google一下,网上伪随机序列发生的代码一大堆。

网友B:
如果想做的是细胞自动机,产生伪随机序列的。就先写个4寄存器的试试。感觉初始信号都是0000,然后后面的就一直是0,该怎么解决?谢谢~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ca3 IS
                  PORT (clk 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Q1,Q2,Q3,Q4: OUT std_logic);
END ca3;
ARCHITECTURE behave OF ca3 IS
SIGNAL data :STD_LOGIC_VECTOR (7 DOWNTO 0);
BEGIN
data(0) <= 1;
cydff_inst:PROCESS (clk)
BEGIN
     IF ( clk='1' AND clk'LAST_VALUE='0' AND clk'EVENT ) THEN
         data(4) <=data(0);
         data(5) <=data(1);
         data(6) <=data(2);
         data(7) <=data(3);
     END IF;
     data(0) <= data(4) xor data(5);
     data(1) <= data(4) xor data(6);
     data(2) <= data(5) xor data(6) xor data(7);
     data(3) <= data(6);
     Q1 <= data(4);
     Q2 <= data(5);
     Q3 <= data(6);
     Q4 <= data(7);
END PROCESS;
END behave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