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bview按键反应的机制怎么实现

楼主(2012-09-17):
我现在要用labview写一个服务器端的程度,接收上位机的注册信息和上位机上传来的波形数据,我需要再服务器端分别显示,就比如现在注册了5个用户,我每点击一个用户就显示这个用户的相关数据,其他用户的在前台不显示,怎么实现,需要用到哪些工具

网友A:
首先设置一个变量(这里称为max)为signal 按键允许的最大次数,当按下vccsc或gndsc时,设为max 为1,当按下signalsc 时,设为2。
系统初始化sngnal 计数次数(times=0),当按下一次signa 时,times+1,当times>=max 时至sngnal 不能属性为2。
程序通过事件结构来响应各按键

网友B:
学习的,这些我也不懂

网友C(2014-05-27):
每个按钮分别处理控制!不嫌麻烦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