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的一个问题,请高手指教

楼主(2012-09-18):
我用的仿真设备是(msp-fetp4301f1.3)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看的,使用时是不是直接把它接到计算机的并口就可以开始仿真了?cpu是msp430f149的,如果我要写一个AD采样程序,要不要外加电源?可不可以直接使用例子??

网友A:
要做如下的设置

PROJECT>OPTION>XLINK>INCLUDE中针对你的芯片和语言选择相应的库文件

C语言的扩展名是.XCL

PROJECT>OPTION>CSPY>SETUP中第一项以SIM开头的是软件仿真

第三项以FLASH开头的是硬件仿真,硬件仿真时,程序直接写到芯片上

然后还得选择DDF文件

.XCL文件和.DDF文件分别在两个目录里,你找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B:
楼主照着三楼的试试

网友C:
外部AD采集是要加参考电压的,仿真也需要,可以按2,3L试试AD仿真

网友D:
对外部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要接外部信号,我用的主芯片MSP430F147,仿真器是LSD-FET430UIF,是USB转JTAG仿真器,这个仿真器在在线调试程序是不需要另外对板子加电,直接可以用 ,只需 在软件中将芯片选为自己所有的芯片,另外再将软件仿真改为FET Debugger就行了,在FET Debugger一栏中的Setup中的connection选为自己的仿真器类型就OK了。

网友E:
没有做过这一块,有些迷茫了

网友F:
也是初学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