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求助 AD采样

楼主(2012-09-18):
我用的msp430f169的内置AD 但采样出来的值全是2000多 无论采样的电压是多少 寄存器里的值都是2000多

请各位大大指点下

网友A:
(1)可以ise或quartus工具直接生成ram,无需半行代码。最终可能用到了fpga内部的ram硬资源、或分布式ram、或lut、或shift reg。
(2)非要自己写,可以才采用多个reg来搭建一个ram。
(3)如果你要实现的这个ram用于仿真,那么自己定义一个数组搞定。

网友B:
哎呀, 楼上两位名称那么相似, 积分也相同, 初看还以为是同一个人

网友C:
寄存器设置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