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采集fpga如何选型,求助?

楼主(2012-09-18):
数据采集时要用液晶显示,用usb2.0与pc机通讯,并支持nios ii,采用哪种fpga比较合适。
芯片种类太多不知道选哪个。

网友A:
选择nios就排除用了好几家FPGA

网友B:
采集芯片有哪些?需要什么接口?
对DSP模块有什么要求,对RAM资源有什么要求?
系统时钟要跑多少Mhz?

网友C:
再补充一下     主要考虑采集哪些数据   适用那些环境  温度范围   频率相应问题  哈哈

网友D:
使用fpga和单片机组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