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看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,用了多少RAM

楼主(2012-09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好像编译信息里就有

网友B:
.map文件会告诉你整个项目对于memory的使用情况!

网友B:
1. 在IDE环境中点右键,在弹出的菜单中选Options;
2. 选择IDE Options 的Messages 一栏;
3. 在Show build messages 的下拉框里选择 All.

4. 编译后,输出栏会显示你的代码容量和RAM容量

网友B:
在Output文件夹下的.map文件里
Module ro code ro data rw data
------ ------- ------- -------
C:\StellarisWare-s2e\boards\rdk-s2e\ser2enet\ewarm\Obj: [1]
config.o 3 008 1 832 387
flash_pb.o 308 16
fs_s2e.o 128 32 684 600
httpd.o 2 440 1 244 244
locator.o 280 84
lwiplib.o 20 208 164 20 732
ringbuf.o 190
ser2enet.o 622 8
serial.o 2 026 56 4 176
startup_ewarm.o 6 240 4 096
swupdate.o 196 16
telnet.o 3 064 8 576
upnp.o 1 566 2 244 520
ustdlib.o 586 2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otal: 34 628 38 500 31 455

网友B:
这是看生成代码量的方法    希望能够帮到你   谢谢

网友C:
你选择了之后就超出后就会出现错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