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320 中断求解

楼主(2012-09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加个超时不就搞定了

int t;

t = 0;
while(!TI && (++t < 10000));

网友B:
上面的哥们说的是对的,加个超时.....

网友C:
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写成while(IT0==0),但是当有数据需要发送的时候F320应该是产生中断,即TI0=1,当数据接受完成时需要你自己把TI0置0,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加个超时处理吧!!或者你讲详细点,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?

网友D:
交叉开关未使能还是 串口未分配引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