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中为什么有的区域铺不上铜?

楼主(2012-09-18):
在protel99中铺铜,但有几个没有线条的区域就是铺不上,仔细看了设置,布线等等好像也没有发现问题,算是碰上了不理解的怪现象,有不有知道的朋友,怎么解决。(注铺铜设置没有用网络)。谢谢。

网友A:
这区域里是不是放了KEEPOUT等约束性的东西?

网友B:
99SE的BUG,改变下参数或者走线可能会好。

楼主:
这区域里是不是放了KEEPOUT等约束性的东西?
引用 网友A:

专门检查了,没有在KEEPOUT层放东西,谢谢回复。

网友C:
PCB是否是从其他软件格式转换来的?

网友D:
放置些GND的过孔在不能自动覆地的位置,重新覆次铜就可以了

网友E:
99的bug,改一下铺通的线宽与线径,实在不行就算了,没什么影响的

网友F:
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,说一下我覆铜的经过吧。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。
第一步。在设置规则里将安全间距改大(至于改多大看具体情况)
第二步。覆铜,设置好线宽,线间距(当然你已经说过没有问题了)
第三步。覆铜完以后,将安全间距改回。

网友G(2013-08-10):
我也有遇见过,不过没有去管它

网友H:
我也遇到过,不知道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