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堆和栈问题

楼主(2012-09-18):
1.os-less“裸奔”系统中,堆貌似没任何用处,可以设置为0吧2.一个相当奇怪问题。
我做了引导程序boot和应用程序app
在app中,如果我在scat把栈空间调整得刚刚好。那boot跳转过去就当机。
如果预留8个字节,那就可以跳转过去正常运行。
ps:
1.跳转程序官方的。初始化堆栈啥的都做到位了。
2.应用程序,单独烧录可以执行的。
3.中断表有重新映射了,确定无误。

网友A:
帮顶,界面有些奇怪哦,重新编辑下

网友B:
我做跳转的时候没去管那么多,好像也可以的

楼主:
自己顶起来

网友C:
不知道你用的库是什么版本. 什么调用函数.
我怀疑库函数里使用了堆.
在以前的 MDK 3.8A 里, startup 文件里堆的空间为0
但是在 MDK 4.54 里, stm32 各芯片的 startup 文件里, 堆的空间都设定了 512 字节.
所以怀疑是库, 很可能是编译器带的库里有使用堆的情况.

楼主:
不知道你用的库是什么版本. 什么调用函数.
我怀疑库函数里使用了堆.
在以前的 MDK 3.8A 里, startup 文件里堆的空间为0
但是在 MDK 4.54 里, stm32 各芯片的 startup 文件里, 堆的空间都设定了 512 字节.
所以怀疑是 ...
引用 网友C:

这个,貌似没有什么程序的写法可以用到堆吧
os-less系统中,无可想象

在带os系统中,才有malloc可以用到堆

网友C:
这个,貌似没有什么程序的写法可以用到堆吧
os-less系统中,无可想象

在带os系统中,才有malloc可以用到堆
引用 楼主:

printf之类的会用到堆吧

楼主:
printf之类的会用到堆吧
引用 网友C:

这个,第一次听说哦,我百度搜索一下看看

楼主:
没啦,函数传参,用的都是栈,没有用堆的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
1.为了防止栈覆盖了系统变量,我把栈空间调整到ram空间的最后面。
2.函数指针跳转前的pop“恢复现场”指令,导致地址空间越界,导致系统崩溃。

这个问题,我后期会在
“一线研发之声: keil uvision4默认scat文件的重大隐患”
重点讲解

楼主:
5# airwill 求MDK 4.54的软件包: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