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画图疑问

楼主(2012-09-1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顺便提一句,为什么账号忘记密码后,找不回来,只能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!?

网友A:
一个大叉啊,这个不好回答,LZ把文件传上来,我帮你看看

网友B:
你的PCB怎么隐藏有线?从其他软件导入的吗?

楼主:
这是别人弄好的PCB板,现在需要添加一个功能,就添加了个元器件,就是连线连不起来

楼主:
就是这地怎么去除掉隐藏的问题,是不是哪里要设置一些,取消掉呀?

网友B:
双击覆铜区,让覆铜重新生成看看,如果不行就在板框外双击不同的地方,看看能否选择中隐藏的覆铜。

网友C:
应该是PCB那一块区域隐藏了图形,或是画图软件出错。

网友D:
protel
tool->preferences->Show/Hide->Polygons 选Fina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