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 HDL 学习笔记

楼主(2012-09-18):
(1)独热(one-hot)码
       所谓的独热码是指对任意给定的状态,状态向量中只有1位为1,其余位都是为0。n状态的状态机需要n个触发器。这种状态机的速度与状态的数量无关,仅取决于到某特定状态的转移数量,速度很快。当状态机的状态增加时,如果使用二进制编码,那么状态机速度会明显下降。而采用独热码,虽然多用了触发器,但由于状态译码简单,节省和简化了组合逻辑电路。独热编码还具有设计简单、修改灵活、易于综合和调试等优点。对于寄存器数量多、而门逻辑相对缺乏的FPGA器件,采用独热编码可以有效提高电路的速度和可靠性,也有利于提高器件资源的利用率。独热编码有很多无效状态,应该确保状态机一旦进入无效状态时,可以立即跳转到确定的已知状态。通过独热码可是实现简单的有限状态机。
(2)有限状态机(Finite State Machine)
Mealy 机是基于它的当前状态和输入生成输出的有限状态自动机。
Moore 机是输出只由当前状态自己(不直接依赖于输入)确定的有限状态自动机。
Verilog HDL常用三个always块描述同步Mealy状态机,两个时序always块分别用于描述现状态逻辑和对输出赋值,组合always块用户产生下一个状态。优点是:寄存器输出,输出无毛刺,并且代码比单always块清晰易读。缺点是:面积大于双always块。
有限状态机最重要的是状态转移条件和当前的状态以及当前的输入。
下面以三always块模块给出状态机的Verilog模板。
// 构成状态跳转环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     current_state <= next_state;
// 完成状态机的内部逻辑
always @ (current_state or ) begin
          case(current_state)
                  S1: next_state = S2;
                  S2: next_state = S1;
          default: next_state = S2;
          endcase
end
// 完成状态机的外部逻辑
always @(current_state or ) begin
       case(current_state)
       S1:
       S2:
       default:
       endcase
end
(3)综合状态机的一般原则 在硬件描述语言中,许多基于仿真的语句虽然符合语法规则,但是不能映射到硬件逻辑电路单元,如果要最终实现硬件设计,必须写出可以综合的程序。通常,综合的原则为:

综合之前一定要进行仿真,仿真会暴露逻辑错误。如果不做仿真,没有发现的逻辑错误会进入综合器,使综合的结果产生同样的逻辑错误。  每一次布线之后都要进行仿真,在器件编程或流片之前一定要进行最后的仿真。

用Verilog HDL描述的异步状态机是不能综合的,应该避免用综合器来设计。在必须设计异步状态机时,建议用电路图输入的方法
状态机应该有一个异步或同步复位端,以便在通电时将硬件电路复位到有效状态。建议使用异步复位以简化硬件开销。

时序逻辑电路建模时,用非阻塞赋值。用always块写组合逻辑时,采用阻塞赋值。不要在多个always块中为同一个变量赋值。

always块中应该避免组合反馈回路。在赋值表达式右端参与赋值的信号都必须出现在敏感信号列表中,否则在综合时,会为没有列出的信号隐含地产生一个透明锁存器。

网友A:
新手学习一下

网友B:
最近也在学FPGA,看来是先要写VHDL语言了!

网友C:
刚好需要,不错,谢谢楼主

网友D(2012-11-23):
新手过来学习

楼主:
猴哥,不错。
引用 网友E:
不客气

网友(2013-02-25):
轻轻的顶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顶猴哥

谢谢啦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谢谢啦

人气不错啊

网友H:
新手飘过

网友I:
学过的都忘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旧贴新顶

感谢啊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感谢啊

:lol 之前没看到这个贴哦

网友K(2013-06-12):
两个always的敏感信号一样,这样在语法上可以吗?是不是加上OR就可以了。刚看,很多不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两个always的敏感信号一样,这样在语法上可以吗?是不是加上OR就可以了。刚看,很多不懂的。 ...

可以

楼主(2013-07-17):
引用 网友L:
学习了

欢迎常来啊

网友M(2016-04-11):
那请问S1、S2、S3等该如何定义?